笔记本黑屏

楼主(2009-11-17):
今天才换了块板子,IBM R51带9000显卡的,能开机,但是进了IBM画面后就黑屏,能进BIOS,BIOS里面CPU不能识别,设置光驱启动无效,好象不读硬盘和光驱,是哪里的原因呀,求救高手,在线等

网友:
没有人回答呀,算了自己动脑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内存问题还能进BIOS?

好象不行吧,你这是真的

网友:
经典 我上次修了一个dell 的机器 内存坏了进不了系统 连bios都进不去 但开机能亮  奇怪 。。。。。

网友:
汗 内存不过应该机器也开不了的吧 厉害

网友:
木听过,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中的开启过程是cpu-内存-显卡。。
显卡以前的都属于致命性错误,怎么能开机呢?疑惑。。

网友:
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故障的,,内存坏了还能开机,,长见识了

网友:
机器什么毛病都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