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T400走D3检测卡灯全闪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17):
今天接修硕泰克KT400一主板,,
故障现像:接机上电,,可以正常走码走到D3时,,延时一小会,,然后检测卡所有灯一亮一灭闪跳变,板上所有电压也在一闪一闪跳变,板上无发热现像
故障分析及维修:
因为像这种现像一般都是有某一路负载有短路所至,使ATX某一路电压被拉低,导致整机供电异常,,所以会出现机器上所有电压不正常,断电,量ATX各接口对地数值,,均无异常。各组供电MOS管CPU供电无短路,,板上所有关键的测试点。量了一下,没发现明显异常。,,感觉这板,和别  的板有点不一样,,看来。只有一点点查了,,量北桥,和南桥跟前的电容无短路,,,怪, 怎么会这样叱,一般全板电压跳变。肯定是短路啊,,因为机器能正常走码D3电压跳.种机器我的思路是最后才考滤桥的,从信号下手,么是哪个信号不正常导  致机器电压跳变呢,,,照着机器的上电时序。。通电,在跳变时量3VSB稳定无跳变,RSMRST#信号无跳变开关针电压,无跳变。。。南桥发出的SUSB信号稳定无跳变(是R1电阻接南桥一边的测试点)当测到R1电阻的另一端(与Q1 G极相连一端)电压为0.87   2.35   3.3V  1.7V,,随着机器检测卡的灯闪在有节奏的跳变着,,哈哈看来故障点找到了量R1阻值,,正常,测R1两端,无短路,,不管了先更换Q1   更换Q1后在上电,,哈哈,,一路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下面上本人手绘的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
我心飞翔,你是怎么找到SUSB这个信号的呀?你有图纸?

网友A:
很经典 呵呵

VIA的SB参与开机

网友:
LZ绝对经验之谈

网友:
天涯浪子大版主,另一个相同贴子在哪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经删除了

网友:
另一个在故障讨论区,原创是我

网友:
  我写的很清楚,,SUSB信号就是R1电阻上,,,就是靠南桥端,,就是SUSB最原始信号

网友:
天涯版主把原创发布区的贴子已经删了

网友:
原创发布区的贴子我没有权限删除,我删除的是主板维修区的,这个是谁从原创发布区移动过来的,威望给你补上

网友:
呵呵
原来这张板子是用SUSB信号控制Q1来拉低PS_ON的
学习了
我也有同2楼一样的疑问,没有图纸。要找到这信号困难哦
KT400的板子LZ都还有图纸呀

网友:
估计用的是VIA的南桥吧!直接通南桥来控制PSON信号!

网友:
我没有图纸
,,这板子,SUSB的信号应该很好找,,只要是了解电路大体的结构,,从绿线追线,找到Q1之后在从Q1的B极追线,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A:
很经典 呵呵

VIA的SB参与开机

VIA威盛芯片组系列主板开机触发方式一般是开关, 南桥,三极管,绿线。

网友:
这里R1电阻的另一端电压跳变的同时,电源绿线测试点工作电压推测也会跟着跳变,最后造成上电产生输出的3.3V,5V,12V三组电压工作不稳定,即各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也会产生跳变现象。

网友B:
via 威盛的主板 还真没有摸过???

网友:
都是高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a 威盛的主板 还真没有摸过???

估计VIA威盛主板现在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