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S2诊断卡跑25

楼主(2009-11-17):
这块板原来不开机,加焊南桥后能开机了,现在诊断卡跑到25就停住了.刷过BIOS还是一样;分别拿走集成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也不行.
求解

网友:
南桥拆下重植株下,怀疑还是桥问题

网友:
升技的NF7我遇到过几块NB虚焊的
有条件也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跑25是还没有跑过显卡  正常情况下一般是北桥的问题    跟BOIS   北桥的可能更大

网友:
北桥可能虚焊了

网友:
25都到显卡了,应该是北桥空焊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北桥的 事

网友:
我也认为是北桥虚焊引起的,加焊北桥。呵呵

网友:
最好把NB一起加焊 试试

网友:
空焊,有道理,如果加焊处理不好的话,产生空焊,这再压也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