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跑码是C1-BO-C1-BO循环跑要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17):
技嘉845主板跑码是C1-BO-C1-BO循环跑,电源管理是5093的,有换过,I/O也有换过,时钟也有换了,还是不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不过有些怪,原先CPU供电不正常的时候是会过内存的,拿去测试一下子就烧管子了,把供电修正常,却内存不过,真气死人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
bios有没有从新刷过啊?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个BIOS?

网友:
GIGA  的板子 很多都有是坏BOIS  的  特别是845  865  有板子

网友:
GIGA的一大缺陷啊

网友:
但有过内存的现象啊,有跑过的,我认为BIOS资料就是好的~~~如果刷BIOS不好呢,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
BIOS刷了也一样的跑码

网友:
那就只好静下心来好好检查喽,呵呵,内存的个条件啦,什么的,,修好了要告诉我们啊

网友:
估计还是供电的问题,是不就是北桥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