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28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11-17):
一台sony28的机子,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换了显卡芯片(ati9700)后一切ok,后来又碰到一台东芝的机子,也是不亮。就把sony的机子显卡芯片拆了,换到东芝上去试试,试好了后又把显卡芯片拆回去,结果现在sony的机子开机无显示了,用外接可以显示,就是屏不亮,这个要查哪里啊
芯片
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和本身的屏,它们的显示是通过哪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你要明白 虽然 外接跟 本身的屏是同一个显卡 控制 但是 外接跟 本来的屏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信号 一是LVDS 一个是VGA 本人认为 还是显卡的问题 一是显卡没有做好 第二可能是你这个桥做次数太多 桥本身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