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的spd修改?

楼主(2009-11-17):
近期有点空,想玩下手上的三、四拾根内存(有168pin sdram也有184pin ddr),在坛上也拜读了很多大大的相关帖子,弄了两天还是越弄越混乱,坛上的软件spdtools和台风,都用过,台风感觉准确点,如我在一via板上(amd3000+),dimm0和dimm1分别插了一根单面256m(32x8)和双面512(32x8x2面),台风可以准确报出来,但spdtools呢,虽然它有相对应的“位”含义解读,但两条都是显示256?!怎么回事?难道512那条是显示单面256吗?而更怪的是spdtools在asus p4g-v这样的845g主板上竟然说驱动不对,找不到sm bus,台风也是一样!救命!还是用编程器吧,但看来看去,越看越乱,有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下面几个问题:1:如一根512m两边的内存的第二面有一颗粒坏了,想改成单面256m用,要改spd里面文件的那些相关位吗?2:单面内存和双面内存的spd文件里主要分别在那里?3:如上面所说,spdtools把我两条内存都显示为256,是错了还是它是说一面256m,那区分单面和双面的又是哪个“位”??

网友:
这么大的教室都没多少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搜索一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里边有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