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供电正常,阻值正常,但显卡仍无法显示

楼主(2009-11-18):
几片显卡故障相同,品牌均不一样,故障现象为诊断卡代码档2B,没有报警声.
显卡GPU供电正常(1.4V左右),显存供电正常(1.8-2.0V,这几片相同故障显卡显存分别有DDR\DDR2\DDR3,所以电压各有不同,但已证实所测显存电压均为正常值),找相同型号(可点亮)的BIOS代换上,开机示波器测试晶振两脚均有波形,金手指打阻指每条数据线数值都相同,数据耦合32颗电容上的数值也都相同,但接上主机后,诊断卡代码就是档2B,无法往下跑,均加焊过GPU,大家遇上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怎么继续处理的呢?探讨一下!

网友:
这两天有和你差不多的故障,电压正常,不过有时插显卡时有几块会在C1-44-C1-44反复检测显卡,也都加焊过了,先考虑,刷一下BIOS,还不行的话,准备拆显存,量一下所有到GPU的值,下一步考虑,对换GPU,因为我这都是一样的型号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好的。总线没问题,BIOS换过。没掉件。就剩下 GPU啦。

网友:
取下GPU,重新植株重做BGA。试试看,不行G挂了

网友:
2b  现象 解决bios 、晶体、3.3
这三大块 外加pcb与焊接良好
还不行打叉

pci-e的显示卡  2b  现象  与复位无关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说法 查完了晶体、3.3  解决bios 、重新植株重做BGA。试试看,不行xx了

网友:
仍在多方努力寻找解决方法中,这几天也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大致认为"(未临床实践)",GPU空焊和GPU损坏引起的概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