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机王,SONY F717 完全拆解及维修

楼主(2009-11-18):
一代机王,SONY F717 完全拆解及维修  ,故障,黑屏,菜单可以看得到,但LCD黑屏,电子取景窗也是一样,很多人初步判断都会认为CCD故障,其实不然,看看我今天接到的机器,大家就知道了。

漂亮的大镜头,我在2004年的时候花了两个月的工资,拥有过一台。

初步拆解,注意,SONY F717的主板是在镜头的,LCD屏那里只是控制板。

2/3 的CCD 有多大,自己看了,影响成像的关键,不在于多少万像素,而是CCD有多大。。。

最关键的部分,到了。也就是机器的故障点。看清楚了窝。。

完,最后从其他机器上拆一个,更换该配件,收费580元。哈哈,是否很简单呢?

网友:
晕,更换的部件是那儿的,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是控制快门开关的电磁铁,上面有一个固定杆。一个活动杆,现在就是活动杆断了。我也查半天才查出来。

网友:
版主您好,问个问题。我的佳能A530,电池明明满的。老是提示电量不足。新买的品胜2500MAH 电池也就照三四十张。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要检查过才能知道,只能初步判断,主板有元件有轻微短路了,具体是那一个,要有机器在手上才能检测,

你可以试一下.在不开机的状态下,接上外接电源.看有没有电流,有多大,正常的机器,接上电源的时候,电流会有000 - 050 - 000 的一个变化,你看看你的机器是否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