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热风筒和热风焊台的区别

楼主(2009-11-18):
最近听人说风筒比风枪有优势,说风筒不会谁坏原件而台式风枪会,有点不明白,风筒好像功率和风量都比热风焊台要大,用途要广一些,我想问的是如果只用在板卡维修上,风筒和风枪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买热风枪。速度快的多

网友:
风筒出风面积大,适合铺助做BGA,拆焊大的零件,热风枪适合常规零件拆焊维修

网友:
8305  风桶 850 852全有,不同的东西干不同的活。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用工业风筒,还没吹坏过芯片。自己做的风嘴。

网友:
后来上面套的铝制风嘴吹化了,又做了一个铁皮风嘴。很想买个850B,有机会去基地买。

网友:
这个改装很强悍嘛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用工业风筒,还没吹坏过芯片。自己做的风嘴。
引用 网友A:

前端那么细的风嘴不知道是吹什么用的?

网友:
改倒是改了,可是真的操作起来没有风枪顺手哦。你如果觉得自己顺手就好,要是我来用肯定觉得不顺手的。工具本来各有自己的用途。

网友:
是不顺手,手里握个大家伙还晃来晃去的。

网友:
在达丰 大多维修员使用的就是工业热风筒,针对于适用的BGA。

网友:
用在板卡维修上一般都用工业热风筒,因為出风量大加熱快導熱均勻

网友:
很喜欢,大概多钱?

网友:
工业风枪都是旋转风的,而楼主给出的852是普通出风方式的。
我曾用工业风枪试着拆478 CPU座,效果出乎我的意料,好!

网友:
我比较喜欢6楼的工具
引用 网友B:

原价多少钱不说了,不急用的都不按原价买,店家隔1-2个月就推出一个特价周。
我的那个特价10美元买的,那个型号没有数码调温,现在好像不卖了。
新出的带数码调温的特价的时候25-30美元。
我也不做BGA, 换CPU插座,也没啥体会。赶上从坏主板上拆元件,是很方便,也没发现板子变形。

网友:
改过的风嘴很牛呀,不过我还是喜欢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