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寸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11-18):
问大伙个问题
联想十五寸液晶不接屏线高压正常电源指示灯正常,接屏线后无高压控制电压,电源指示灯闪,什么坏啦

网友:
先断开高压电路试,看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我的显示器就是这样的,有时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