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735T屏暗伴随花屏问题

楼主(2009-11-18):
如题,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屏,高压条已经别的机子测试过正常,确定是主板和屏线两部分,另想问神舟承运735T高压板主供电电压是否12V ,在主板上测得待机高压板主供电有12V,开机显示后,电压拉到5V,想来是不是此电压在主板上受某IC控制的,请高手帮忙想想,还有花屏是主板或屏线引起的吗?或者还是说神舟笔记本显示从显卡出来还要经过解码转换的IC再接到屏吗?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重新植珠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一般显卡不会引起 即花屏 又暗屏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给高压供电的MOS管的问题,你顺着屏线接口往下找,找到那个MOS管,看看第四脚电压是不是10V,如果是的话就换这官子,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