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对场效应管的理解对吗!!

楼主(2009-11-18):
在看了新照不轩老师的帖子,对场管在电路图中的表示小弟有些疑惑。请各位高手指点!本人对N沟道的场管的理解D集为输入级S级未输出级,但在看了新照老师的帖子里电路图中表示的N沟道的管子怎么S级是输入级呢?本人疑惑中,请各位高手指点啊!!!还有指点一下N沟道和P沟道场管的判断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截图发了两遍。前辈们多多指点小弟啊!!!

网友:
不管N沟还是P沟都是G控制D和S导通,你只要知道G有导通信号,D和S通了就可以了,没有导通条件找条件,有了还不通就是坏了,维修这些足以。你如果要深刻理解,就从电子基础开始慢慢学,而且新手区很多场管的帖子。

网友:
不管是N管还是P管,电流都可从D输入,也可从S输入。

网友:
你的疑惑是这个图吗

这个图的内部示意图就是下面这个

这里测量的是mos管里面保护二极管的阻值 不是测量的mos管输入方式 understand ?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的解答,特别感谢潘雨晗。看来我的理解能力很差哦。

网友:
记得好像是长效应管在实际使用中D和s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