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受损光盘上的数据

楼主(2009-11-18):
CD和DVD光盘是脆弱的介质,随时都有被刮伤的情况出现,下面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从这些损坏的光盘上恢复我们重要的数据。首先我们来剖析一下刮痕对光盘的损害程度,一般来说垂直的刮痕(从中心向外映射)比螺旋型的刮痕伤害要低得多。

所以如果你的CD/DVD盘片后一种的刮痕比较多,它能恢复数据的几率比较小。无论如何,如果是重要的数据你都应努力去恢复。
尝试恢复数据
首先准备好必要的恢复软件,并且你可以尝试多款数据恢复软件,或许其中的某款软件能恢复的数据比较多一些。当然笔者在这里推荐CD Recovery Toolbox这款软件。

把你受损的盘片放到光驱中,然后该软件能够列出在盘片中找到的文件和文件夹内容,然后选择你要恢复的数据即可,此过程非常慢必须能够忍耐一下。
另外一个软件是Roadkil’s Unstoppable Copier,它也是类似的恢复软件,但是它可以暂停,保存恢复进度以供下次继续恢复。

如果是Linux系统,你可以试试ddrescue,以下是可能使用到的命令行:

尝试修复受损盘片
如果你的盘片划痕比较深,你也可以进行修复。最好的方式是使用白色的牙膏或者是光泽剂(最好是用在光学仪器上的),当然巴素(BRASSO )也可以。
首先使用软布擦拭光盘表面,如果有油渍可以使用温和的洗涤剂进行清洗。确保盘面没有指痕或者其他污染物。清洗的时候请勿用力过猛,以免造成伤害。
使用牙膏或者光泽剂涂到盘片表面的受损部位,开始的时候请尽量控制用量,防止过多污染到其他部分,然后用软布温柔的从中心向外擦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盘片都能恢复,有时候部分盘片只能恢复部分的数据也是常有的情况。
小提示:
*恢复数据时最好使用刻录机,因为它工作时更加精细,能够发现更多的受损轨道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使用和盘片同一品牌的光驱
*尽量使用质量好的盘片
*当然最重要的是好好对待你的盘片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你试过吗,要是转来的那就意义不大了,要是你自己的经验那就太厉害了

网友:
好用吗?下来试下。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你试过吗??

网友:
事实上恢复光盘的意义不大了,不过还是留下来以防止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