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KF773K

楼主(2009-11-18):
一台清华同方的KF773K显示器,,插上电源以后,,电源指示灯亮,,,插上信号线以后,,机器不亮。。听客户说要等半小时后显示器才亮,,,而且亮机以后还花屏。。。。。请问大家这些故障要怎么检查。。
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屏的故障

网友:
你说的信号线是指屏线还是VGA信号线?如果是屏线,为屏问题.如果是VGA线,主控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