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光驱的常见故障与维护要点

楼主(2009-11-18):
笔记本电脑的光驱是一个非常娇贵的部件,加上使用频率高,寿命的确很有限。因此,很多商家对光驱部件的保修时间要远短于其它部件。其实影响光驱寿命的主要是激光头,激光头的寿命实际上就是光驱的寿命。延长光驱的使用寿命,应该从激光头的保养做起,具体有以下十法:
  一、保持光驱、光盘清洁
  光驱采用了非常精密的光学部件,而光学部件最怕的是灰尘污染。灰尘来自于光盘的装入、退出的整个过程,光盘是否清洁对光驱的寿命也直接相关。所以,光盘在装入光驱前应作必要的清洁,对不使用的光盘要妥善保管,以防灰尘污染。

  二、定期清洁保养激光头

  光驱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激光头必然要染上灰尘,从而使光驱的读盘能力下降。具体表现为读盘速度减慢,显示屏画面和声音出现马赛克或停顿,严重时可听到光驱频繁读取光盘的声音。这些现象对激光头和驱动电机及其它部件都有损害。所以,使用者要定期对光驱进行清洁保养或请专业人员维护。

  三、保持光驱水平放置

  在机器使用过程中,光驱要保持水平放置。其原因是光盘在旋转时重心因不平衡而发生变化,轻微时可使读盘能力下降,严重时可能损坏激光头。有些人使用电脑光驱在不同的机器上安装软件,常把光驱拆下拿来拿去,甚至随身携带,这对光驱损害很大。其危害是光驱内的光学部件、激光头因受振动和倾斜放置发生变化,导致光驱性能下降。

  四、养成关机前及时取盘的习惯

  光驱内一旦有光盘,不仅计算机启动时要有很长的读盘时间,而且光盘也将一直处于高速旋转状态。这样既增加了激光头的工作时间,也使光驱内的电机及传动部件处于磨损状态,无形中缩短了光驱的寿命。建议使用者要养成关机前及时从光驱中取出光盘的习惯。
  五、减少光驱的工作时间

  为了减少光驱的使用时间,以延长其寿命,使用电脑的用户在硬盘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经常使用的光盘做成虚拟光盘存放在硬盘上。如教学软件、游戏软件等存放在硬盘中,这样以后可直接在硬盘上运行,并且具有速度快的特点。
  六、少用盗版光盘,多用正版光盘

  不少朋友因盗版光盘价格与正版光盘价格有一定差距,加上光盘内容丰富而购买使用,基于中国的国情,这本无可非议,但因为你的光驱长期读取盗版光盘,因其盘片质量差,激光头需要多次重复读取数据。这样电机与激光头增加了工作时间,从而大大缩短了光驱的使用寿命。目前正版软件的价格已经大大下跌,有些只比盗版软件略贵,且光驱读盘有了保障。所以建议大家今后尽量少用盗版光盘多用正版光盘。
  七、正确开、关盘盒

  无论哪种光驱,前面板上都有出盒与关盒按键,利用此按键是常规的正确开关光驱盘盒的方法。按键时手指不能用力过猛,以防按键失控。有些用户习惯用手直接推回盘盒,这对光驱的传动齿轮是一种损害,建议用户克服这一不良习惯。
  八、利用程序进行开、关盘盒

  利用程序进行开关盘盒,在很多软件或多媒体播放工具中都有这样的功能。如在Windows中用鼠标右键单击光盘盘符,其弹出的菜单中也有一项“弹出”命令,可以弹出光盘盒。建议电脑用户尽量使用软件控制开、关盘盒,这样可减少光驱故障发生率。
  九、谨慎小心维修

  由于光驱内所有部件都非常精密,用户在拆开及安装光驱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方法,注意记录原来的固定位置。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可请专业维修人员拆装和维修。特别是激光头老化,需要调整驱动电源来提高激光管功率时,一定要请专业维修人员调试,以防自己调整得过大,使得激光头烧坏。
  十、尽量少放影碟

  这样可以避免光驱长时间工作,因长时间光驱连续读盘,对光驱寿命影响很大。用户可将需要经常播放的节目,最好还是将其拷入硬盘,以确保光驱长寿。如果确实经常要看影碟,建议买一个廉价的低速光驱专门用来播放V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