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A/D—DOCK——IN  是在第一个P沟道场管前通过什么电路转到什么芯片换成CHG——PDS的,知道的高手请给个答案。

网友:
没图纸不知道,指的是ASUS那型号的机子?

网友:
EC 加充电芯片啊,通过EC侦测是否存在电池,电池电量多少 发出CHG_ON#,再看你有几个电池!分别叫1 2等

网友:
P通道就是P-MOSFET TPC8107轉到充電控制IC
至於充電IC就因機種而異了

网友:
你们没弄清我的意思,我是意思是A/D——DOCK——IN的检测一般是由什么芯片控制

网友: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