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缠的 NEC E2000屏暗

楼主(2009-11-18):
昨天 客户 拿过来一个NEC E2000的机器说是 没有背光 看来他也是半个同行了,呵呵 我就跟他说这个机器啊 一般有三种情况1 种是灯管2种是高压板 第二种的故障率是最多的,还有就是主板了
说完 了之后 客户说就先检查下看看 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所以我拆开机器用万用高压板测量 自己 改的一个高压板直接用的USB供电的呵呵,开机OK 屏幕是可以显示的 随  检查高压板 接了一个好的灯管上去 一看还是不行,呵呵  把高压板拆下来一看,固然没错,就是高压板坏掉了,线圈已经烧的发黑,一个电容已经击穿 故只有改 一个上去,这个机器有六个脚1 2脚是供电为19V电压,3脚是5V电压 4 脚是3V电压,然后5 6脚是接地,所以这个高压板应该好改,但我用一个12到19V 的通用高压板改上去就是不行,线接的都是没错的, 只要一插上高压板 供电电压就被拉低了只有2.5V ,晕 了头大了呢  ,只有定  一个原装的回来  哈哈早上到货,马上装上去 测试,奶奶低 还是 不亮 啊,原装的额  也是不亮  我就把3 5 V 电压随意的取掉一个,当我取到3V的时候电压不会被拉低了,但是 屏幕还是不亮你,现在真的是头大了,请教下各位高手 这个机器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三个供电就可以啦。。。主电源。。开关。。亮度。。。后面两个都是可以接屏上主供电的。。高度不接也可以。
   反正这样是不可以调高度了。。。当然还有地线。

网友:
你好你的这台机器主板是叫EM1 (855GM),还是叫KM22(915GM)的,是我公司的产品!你可以把详细情况再说一下!我帮你分析!
我这里是客户服务部专业维修笔记本的!这款的板也可以出售!
QQ:615933468

网友:
你换了高压板 之后 取3V 不短  换其他屏测试哈喃

网友:
是  用的赛扬CU 估计是855的主板还有就是  他的屏线跟高压供电是分开的,接到主板上是有两个接口的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三个电压接了之后  把19V就会拉底嘛,取掉3V就有19V5V也有的,屏也换过了

网友:
你断开高压的3。3V,从屏的保险取个3。3V的供电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5V也不要接,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上的19V给高压板的供电管..或F.L....供电功率不够..当高压板完全工作后..19V就拉低了...

网友:
是的,两根线分开的!板上有个MOS管换换看一下在插槽的旁边和反面看一下!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三个电压接了之后  把19V就会拉底嘛,取掉3V就有19V5V也有的,屏也换过了
这就是板子上转换管子坏掉了!量量Q10,Q32他的相对阻抗,尤其是第四脚!

网友:
这是855GM的图纸,在弄不好就板子给我来帮你弄!

网友:
已经好 了, 呵呵反正下面的管子我都换了个遍  嘿嘿 谢谢 楼上的各位兄弟啊

网友:
徐老板!应该是19V的那一段有问题!
好了就好!
注意总结,下次就会触类旁通了!
可以加我一下啊!QQ:615933468

网友:
大众客服,你在苏州工厂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