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盛865PEDM3主板用AGP不显示

楼主(2009-11-18):
微盛865PEDM3主板上显卡诊断卡跑2A,不过内存,,,,但不用显卡就可以全跑完,,,,,,,显卡是好的

  我用PCI显卡试试,可以显示,,,,但用AGP显卡就停在2A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吖

                               希望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告诉我解决方法

网友:
2A应该到显卡那里的.准备显示....可能是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打NB的AD线看是不是NB短路或开路了

网友:
AGP工作条件 你都没查, 还有你只用一个内存说不定会有惊喜 。。。

网友:
2楼的朋友猜中了,,,我试了下,上AGP假负载上去,,测12V。。5V。。。的都没有,,,但是我测AGP槽12V。5V。都有,,再上AGP显卡,,,摇了几摇,,,过了,,,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