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主板不认IDE口检修

楼主(2009-11-18):
主机报过来修,顾客说超频把CPU给烧了, 报价后,清空CMOS后, 短接开关, 不跑码,拔内存后有报警声, 分别插3个不同诊断卡, 其中一个正常跑码,C1-C3-25-26-75 , 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接光驱,硬盘,CMOS无法找到光驱,硬盘,换光驱,硬盘无效, 测IDE-RST  只有0.85V, 在多次复位的情况下发现诊断卡上的RST灯亮度很小,测量PCI A15电压3.3V复位时只有02V跳变, CPU_RST跳变也很小,压南桥无效, 不过不影响正常开机。 再主板上
复位由2个门电路完成。

目前 分析 1复位排阵电压过低或南桥与门电路中电阻变大,造成复位跳变小。
          2门电路工作不良
          3出厂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IDE-复位电路有问题而已。

门电路是 74LVC14AD , 查资料得知是一个反向器(非门) 跑线路得下图, 通过在线静态测量门电路正常,拆掉 Q1后 IDE复位变成了5V ,
断定Q1坏, 在坏显卡上拆了3个三极管换上去电压都只有0.7V左右, 懒得换了, 直接飞线与门电路的6脚相接,开机有3.3V电压, 复位跳变
还是只有0.2V, 挂光驱,硬盘, 很正常识别, 但是就是不读碟, 换光驱, 换系统碟,停在 strom  from cd ....  换硬盘,提示 找不到硬盘分区
,进CMOS,发现CPU只有原来频率的一般,难道CPU坏了, 换1.7的U, 变成了900 ,  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 。

  猜测  CPU的识别会是什么芯片完成的呢  ??

        能想到的只有IO 和南桥, 会不会是复位跳变小造成的??

还是把跳变幅度修正常了再说, 主板上有两个门电路, 不想跑线路, 根据 非门 的原理 用杜邦线一脚接第, 另一脚在开机的情况下去分别接触门电路的输入脚 ,即 1 ,3,5,9,11. 13 ,发现只有把1脚接地,CPU_RST  IDE _RST PCI A15跳变幅度就会正常,也就是说只要把门电路的一脚与复位排针相连,就可以了,   连接正常后一脚原来的5V变成了3.78V,  短接复位排针并没有复位, 奇怪, 重复多次还是一样,用万用表在短接开关时发现
还有3.78V, 难道万用表坏(经常出毛病) ,不管了, 至少可以证明, 复位电路是好的,只是南桥给的复位电压跳变太低, 线路没跑出来而已。

来回开机还是不读碟子, 在一次挂硬盘时, 猛压南桥5秒后发现屏幕变灰了, 不压南桥7秒后屏幕出现系统文件ERROR ,  很有可能南桥虚汗, 拆掉
南桥旁边的大电容, 风枪去头, 温度380,风速3,在南桥旁边紧贴一个数字温度计, 加热到220度后用镊子敲击南桥无反应,(天气太冷吧) 加热到240后敲击没明显移动, 加热到265度后敲击有晃动, 放一个一元的硬盘上去后缓慢降温 , 补上拆下的电容,CPU频率正常了 开机能正常进PE, 用硬盘能正常进系统 ,偶尔出现硬盘不读,, 换硬盘,换接口偶尔还是出现相同情况, 最后换线后解决, 进系统测试其他几个功能, 发现无声音, 用USB接口
死机, 烦, 找到主板前置接口插针, 短接56  78 后声音正常,  用主板上的USB插针接扩展USB接口后接鼠标, 能识别, 但无法正常识别设备型号
,关机测量USB所有接口对地700-900左右, 断定南桥USB接口坏。

至此修复完毕  。 。。。

网友:
这么多故障,都能被你修复,基地的实力还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分别插3个不同诊断卡,这个方法我还没有用过。自己有一个两位的,一个四位的。还从没有一起用过。以后试试。

网友:
不错的经验。好好学飞。LZ利害。不过把板弄成这样的那人更利害,折磨LZ。

网友:
大故障点就两个 ,一个是IDE_RST 复位电压低,   第二是南桥虚汗

复位跳变低不影响使用,  USB坏没得修 , 无声音是没接机箱前置音频线而已

网友:
说句实话,既然客户告诉你,已经有烧了一个CPU了,就应该提前考虑板上大芯片有没有受到影响,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LZ厉害,领教了

网友:
LZ还是运气。不过你没说是什么芯片的桥。什么型号的主板。我加焊的桥都吹挂了。

网友:
所以现在不敢加焊桥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客户说烧了不一定代表烧了, 其实根本没烧, 只不过超频后开不了机,顾客所以觉得是CPU烧了, 清空CMOS后就可以恢复了, 你应该仔细多看几遍!!

网友:
LZ还是运气。不过你没说是什么芯片的桥。什么型号的主板。我加焊的桥都吹挂了。
引用 网友A:

运气肯定有的,我也是第一次加焊待修的主板, 南桥是ICH5 , SB虚汗几率很低,也许是富士康的通病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了

网友:
是一元的硬币,打成了一元的硬盘,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找不到硬盘大部分来说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偶 一般 是 先 换硬盘或光驱 数据排线!

网友:
灌水的真多 ,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呵呵 实力还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我做桥一般用BGA的,像你说的那样也可以啊,我倒要试试,买个BGA实在是太贵了,谢了啊,经验不错,尤其想到在桥上放块硬币—……对了,你是吹下面还是吹上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