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进PE蓝屏

楼主(2009-11-18):
昂达910GLP有时进PE会蓝屏有候就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一块主板跟一个光驱能换的都换了试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助大家了)。

网友:
把声卡 网卡在BIOS里关了一样样的试

网友:
声卡 网卡在BIOS里关了不一定能行,不如将它们摘下来试试。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换IO

网友:
接没接硬盘进PE呢~不接硬盘试试.换下内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蓝屏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排除这样的故障只能先软件后硬件,弄起来非常费时间。你可以从硬盘版,光盘版,U盘版的Pe多试几个,以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只要有一个版本能完全正常就只能说明硬件性能不佳,而不能算故障,所以只能用这个版本。如果都会出问题就是硬件了,用排除法来检查硬件从而找出问题。

网友:
仔细观察以下...电容........
                    看电容有问题没有....

网友:
CPU座有问题,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