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压桥和CPU都没有办法跑码是不是代表不是虚焊呢?

楼主(2009-11-18):
按压桥和CPU都没有办法跑码是不是代表不是虚焊呢?
cpu

网友:
不能这么说。
虚焊如果已经电击变色氧化了,你压破了也不行。
还有掉点了你也压不出。

网友:
要用量阻值来确定,你的手不是万能的。

网友:
davidhan
不一定的

网友:
压桥不是万能的啊。有些虚能压出来

网友:
不一定的 重新植株做一次 看看

网友:
不一定的 精确还是于鏊测量的

网友:
打阻值吧 , 别那么懒 你用手就想按出所以? 只能参考

网友:
厉害是打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