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键盘问题!!

楼主(2009-11-18):
我遇到好几个了,华硕笔记本换了键盘后,一开始挺正常的,用段时间不正常,有时有几个键打不出,过一会又好了,有是按住旁边一个键,打不出的那个键又可以了,这么回事啊,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一下接口边上是不是有电容,跟他相连,把那些取下来,看看还出现这咱现象吗,

网友:
把键盘接口那边看看,有无污浊,还有接口附近的排容进行更换一下,故障应该可用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