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IBM R51 的两个信号

楼主(2009-11-18):
请问IBM R51
由南桥发往PWH4的 IC_SLP_ S3、 ICH_SLP_S4两信号,在触发后电压是不是应该为3.3
我的这张板,这两个信号触发后只有1.4V,而且当表笔一碰到这两个信号在PWH4端的引脚,就会断电
信号

网友:
是的
.......................
你看一下下图

网友:
如果是1.4,先打一下信号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