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 上电不亮

楼主(2009-11-18):
同行直接拿板过来修的,上电1.5A不亮,但能听到开机LOGO的声音,外接也不显
intel 芯片组,显卡板是独立的
加焊了显卡无效,搜了下论坛,看到有朋友碰到相同的故障,求个合理解决方法
有人修好此类故障吗?华硕这个系列的AMD平台的板子是CPU座容易出问题,intel不知是不是。
华硕

网友:
那已经证明主板已经正常工作了噻 就是显卡卡的问题。没得诊断卡吗?检测哈哈噻。

网友:
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显卡板淘宝卖450,客户都无法接受。

网友:
重新做个显卡试试,我以前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买了个新显卡重新做了。。。。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问题还没遇到过是其它问题的

网友:
进一步 检查一下再说吧

网友:
取下显卡,重新植珠试试

网友:
干一下BQ试试

网友:
先加焊北桥 不行就换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重新植珠试试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屏上的信号上没有,换一个屏看一下,你接外显之后,切换一下外显看一下,有些机子外显是要切换的。不过你这个A8的机子,显卡都很容易出问题,还有他的插槽。

网友:
外显怎么样啊!~
%80显卡取下在做 温度加高10度

网友:
如果需要换显卡,我这儿还有一片,之前定的货,当时定货价500元,因为物流原因,客户等不了,就一直留在手里没出,7300的,出给你400块。保一个月。我在成都这边,讨价还价就算了
QQ654633654

网友:
已修复,换显卡板成本太高,换了个显卡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