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黑屏,还发出吱的声音,八脚芯片P605坏?

楼主(2009-11-18):
故障:黑屏,信号灯为绿色,能开关机,就是黑屏,还可以听到吱一声(几秒就叫一下),
打开看电源板电容没有鼓泡,,,灯管是好的,怀疑是高压那块有问题,有地方短路。请问在高压包旁边的八脚芯片(上面写着:P605
                                                                                                    BZ6G31)
这是一个什么芯片呢?有没有PDF呢??我量得有两个脚是通了,在好板上是不通的,我跟好板对比出来的。。原因是找到了,不过本人不了解这个八脚芯片是什么,,所以请教!!!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场效应管,拆出来量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看来你是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
那个是PWM管,是高压板的高压保护芯片,把第五脚对地短路就可去除高压保护

武汉天涯浪子 -2 不要误导别人,这分明是个复合MOS

网友:
短路了吗??断开高压看看还叫不叫?先判断是电源故障还是高压 驱动的

网友:
把高压的供电断开听下是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吱吱声是高频变压器过载声,一般为高压板高压变压器不良,换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看来你是要的是这个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资料收下了!!!!我一早更换这个芯片就可以了,,只不过不懂这个东东内部结构,所以请教。。。。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