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白光937不知道怎样拆开

楼主(2009-11-18):
今天刚收到淘宝网上买的二手HAK白光937,想像坛子里的朋友那样拆开对照验下是不是正品,拆到面板插烙铁手柄的地方不知道怎样和主板分开。是不是只有用烙铁焊开吗?能不能直接分开?

网友:
把前面扭开,后面的线一顶就可以打开了。切记不能拔,只能从后顶出来。

网友:
谢谢版主,还有焊台面板和焊台主板怎样拆呢,焊台面板上面除了一颗锣丝和焊台主板相连接外,还有插烙铁手柄的地方也和焊台主板是想连的,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拆,我想拆开看看焊台主板和坛子里的朋友的白光937主板是不是一样的。今天下午搞了好久也没拆开,又不敢用蛮力。是不是要用到烙铁,才能完全把焊台面板和焊台主板分开?

网友:
那个不用拆了,假的极少

网友:
现在都是无铅的了,工厂这种东西都淘汰了,手柄用假的比较多,焊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