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本,acer 白屏

楼主(2009-11-18):
白屏一般是高压工作了,但屏没工作。于是检察屏的供电。找到电路图

查lcdvdd没电压(也就是屏的供电),再查这个供电应该是哪发出来的电压

应该是3VS经Q3转来的,查3VS正常
查Q3的2脚为一个高电平,应该是低电平,怀疑是Q1的问题,量Q1短路。直接取下来,电压出来了。Q1直接不装
然后试机,出现在正常画面。

网友:
支持一下同学。。感觉你分析的是对的。但有感觉有哪儿不对。屏没那3.3V会是什么效果。由于水平有限。一时又说不上来。。

网友:
小彭同学进步神速啊,

网友:
思路有点不清晰

网友:
支持一下同学。。感觉你分析的是对的。但有感觉有哪儿不对。屏没那3.3V会是什么效果。由于水平有限。一时又说不上来。。
引用 网友A:

3.3V应该是给解码芯片供电的啊。也就是屏供电,没有当然是白屏的啦,这也就是这个故障的主要原因

网友:
都是同学,支持一下,思路很清晰
不过建议换个Q1,不然屏会一直有供电哦
3VALW应该是待机就有的,包括用电池
会很费电哦

网友:
Q1要补上的

网友:
支持师兄!你这是修主板的套路拿来修本了,能不用的就不用,哈哈

网友:
哥们,不错地,能省就省

网友:
一直支持原创,一直支持基地

网友:
遇到了  再来研究   现在看不懂

网友:
白屏  屏上少个地线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