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试用865GV + R.S.T.

楼主(2009-11-18):
听说865GV + R.S.T.可以检测几乎所有不能点亮的故障内存,很激动,拿了一块865GV测试,可是有些失望,很多都停在BIOS自检内存容量那个地方,动弹不得,试了很多条子也是一样,后来拿到845PE的板上一试,过了,进入R.S.T测试界面!所以我觉得865GV+R.S.T.的检测方法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

网友:
很多板不支持的,不过我可以推荐两块板给你很好用,硕泰克865PE   和 双敏865PE 的主板,我一直用这两块板修内存,最好用128M   8个颗粒8位的单面内存带。

网友:
我也冲着865Gv的神奇已经买了一块板在路上了。

网友:
呵呵,865GV点是点得亮,但是停在BIOS自检那里,和点不亮有什么差别呢?那祝楼上的好运了!

网友:
貌似用杂牌板比较好修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你使用较专业的硬件检测工具(例如:EVEREST),对芯片组的检测结果,拷贝成图片传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由于是本人自己用的845PE主板上拿过来的硬盘,系统进865GV蓝屏,只能在未进系统时用用R.S.T.和其它不依赖Windows的工具,因此没有用EVEREST把主板硬件信息传上来。
不过我看过芯片,北桥确是82865GV,南桥是82801EB,IO是83627HF-AW,不过以前865主板上有82801ER的,不知和南桥有没有关系?主板牌子是宏硕的!

网友:
我用的是科脑865GV,82801EB的南桥,检测了三四十条内存了,引导母条为128M杂牌DDR266,没发现一例死机的现象。楼主检查一下主板和引导母条!!

网友:
我的主板好像不支持双通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使用WINDOWS PE进入操作系统,然后进行检测,发过来图片。不然问题很难解决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