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蓝屏问题

楼主(2009-11-18):
前几天,给客户修了一个512内存板,更换的颗粒,可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说是蓝屏,重刷SPD后好了,可没几天又回来了,说蓝屏,我们测试都正常,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更换
问题
蓝屏

网友:
用MEMTEST86 JACKY版本检测一下。

网友:
我曾碰到过用SIS芯片组的板测不出来的蓝屏条子,用865的板却可以测出来。

网友:
INTEL的主板比较挑内存(要检测SPD), 相反对sis,因为不检测spd,就可能我们的测试板(如果是sis)测试OK,当客户用在INTEL上时就可能报错。

网友:
我有条内存在英特尔芯片的主板不认,可是插在VIA芯片组的主板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还是主板芯片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内存无故障,使客户插槽不好了,谢谢各位给我的帮助,学习了

网友(2010-02-25):
是不是因为颗粒坏了才蓝屏 我上次遇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