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N5M2AB很乱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手上有块富士康N5M2AB的主板,AM2的u,开机后过了自检没一会就掉电,然后开机也开不起,但放一会后又能开机,开机后还是掉电,然后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开不起机的时候,我短接绿线,不跑码,用假负载测试除了VTT没电压,其他正常,我看了下电路,这个VTT是从内存过来的,测内存无电压,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
APW7120

,我测了下,有供电,没输出,第7脚ocset为低电平,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源IC是不是坏了,手上也没有,请问下该从哪些思路着手啊

网友:
我刚把OCSET连的三极管下了,1.8V供电有了,IC应该没坏,但假负载VTT还是没电压

网友:
虚焊到不会,刚开始我也以为,我重做了回桥,我估计可能哪里短路了,但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