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盛865PEDM3主板开机运行程序死机

楼主(2009-11-18):
微盛865PEDM3主板,开机动行程序不久就死机了,,10钟左右,,有时还没有,,,,不运行待机就不死,,一个钟也问题,

            系统我换了好多次,,硬盘,,,内存,显卡,CPU换了,,,都不行,,后换主板,OK,,,,但主板会在哪出现问题啊

          CPU的附近的电容都全换了,,,都不知哪有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死机:供电滤波不良 、 主控散热不良、 加速显存虑焊或坏、 主控电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虚也会造成死机,不过故障跟你的有点区别,是开机蓝屏,做不了系统,

网友(2010-03-20):
一般情况下都是供电有问题死机的多,可是我今天修了一个干脆测哪都没问题,就桥没测,结果现在还在那扔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