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11-18):
郁闷死了。客户拿来修的 一台机本是是点不亮。;加焊了一个电源IC亮机了第一次系统也装进去了拿走了钱也收来了
可是郁闷的是没过一会儿。客户拿来又说电源指示灯不亮我又拆开来了插了一下排线可是这次装好以后
再也不进出口系统了。怎么装都装不进了烦呀。都是提示XX什么内存不能为XXXX。。请问有高手在吗指点一下吧

网友:
你换下南桥试试

网友:
我原来遇到一个,换南桥后OK

网友:
小问题啊,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的意见。这个问题我还是自己搞好了在我装了二十几次系的情况下。每一次都有是一出现的一个错误。我觉得不是系统问题。最后我就想民刷了一下BIOSS试试。最后没想到问题解决了。在用GHOST装系统一下就OK了。在仔细回想有可能是在折机的时候,不小心静电把BIOSS搞坏了。搞坏后不能用GHOST装系统

网友:
楼主怎么一会说用GHOST装系统一下就OK了一会又说不小心静电把BIOSS搞坏了。搞坏后不能用GHOST装系统??那到底是用什么系统的??
这机我之前也帮客人装过系统,装了N次都不是提示什么什么错误 后来清了BIOS后才能装进去,上网查过才知道原来这机是重了时间病毒了 搞错了时间所以装了不系统,可能是时间过了N多年后吧!!呵呵!

网友:
有时候机子好的 装不进系统真的很急人  楼上兄弟说的时间不对也装不进系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