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A754

楼主(2009-11-18):
请问各位前辈谁NFORCE4-A754(如下图)这块块子在手啊?
有的麻烦帮小的看看IDE2槽旁的Q40是什么管子可以吗?
我的这块主板Q40这个管子烧胡了,但是板子还可以正常开机,
但就是在系统关机后再按开机键就不可以加电了,把电源拔掉后,再插上就又可以加电开机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造成滴
不知道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或者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请知道的前辈给小的说说吧
谢谢

网友:
不会没有一个人有这块板吧
还是大家都没时间理我

网友:
费老大劲看出来了,,上面标a3yb,可能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
也可以试啊,1.N沟道的MOS,2.NPN的三极管。3。p沟道的MOS管,4.PNP的三极管。小电压不会引起烧东西的。

网友(2009-12-24):
此板子已经修复
就是Q40造成的
上面标a3yb的管子没能找到
我用一个上面标N1D7的管子
代换后一切工作正常

网友:
鱼仔叔叔   又学到新招了!!!!

网友:
发个大点的图上来看看,或者直接把元件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