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锡珠使用选择表

楼主(2009-11-18):
BGA锡珠使用选择表

名      称    BGA锡珠间距(mm)    锡珠规格  (mm)
BGA                       1.27                             0.76
BGA                       1.00                             0.60
BGA                       0.80                              0.45
BGA                       0.75                              0.45
BGA                       0.65                              0.40
BGA                       0.50                              0.35

锡珠的确定:将植球板放上去,那个合适,对应网的规格就是锡球规格。

在论坛上看到的一个帖子,是芯片对应BGA锡珠关系。
BGA通用锡球球径大小。。。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1134-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D%C7%F2%C7%F2%BE%B6
图先粘过来。

网友:
在网上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看来还得在实践中测量。

我提议,大家把手上的BGA芯片BGA锡珠间距测一下,报上来,集成一个集子,应该有用。

网友:
我们这尺哪能测出来小数点还要过两位的精度呀

网友:
精度不好把握呀!

网友:
几者相差最少在0.15MM,应该可以办到,测量结果向最接近的一档靠。这在测量中也是有规定的。可能有误差,以最近一档为准。再者,咱常用的也就三种:0.76,0.6 ,0.5,我在网上也看到这几中常卖,其他应该是内存之类的了吧。

网友: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还是实践为主

网友:
今天想到了怎么不用这个方法?

咱们不是有植球板吗,将植球板放上去,那个合适,对应网的规格不就是锡球规格吗?

网友:
我一般就是看两个锡珠的间距

网友:
lz的图怎么下载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