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看这是是吗内存条···

楼主(2009-11-18):
今天以位客户送我两根金士顿1G的内存中间有两个缺口,这内存没见过应该是服务器上的··
    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RAMBUS

  RAMBUS内存就是一种高性能、芯片对芯片接口技术的新一代存储产品,它使得新一代的处理器可以发挥出最佳的功能。目前,RAMBUS 内存可提供600、800和1066MHz三种速度,目前主要有64M,128M,256M,512M四种规格。RAMBUS Inc宣称这种新的技术能够提供十倍于普通DRAM和三倍于PC100 SDRAM的性能,单根的RAMBUS DRAM,即RDRAM,是DDR400内存的2倍左右 同时 在时钟频率速度上也远超同类内存,并且每条Rambus 内存模组均有金属防护罩,可以有效防止静电和灰尘对内存造成损伤.最大带宽达1.6GB /秒,有多个高性能、大带宽的通道,RDRAM 提供更高、更有效的带宽
  缺点: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必须成对使用(单条不能用)而且使用RAMBUS内存的时候所有的空插口必须屏蔽掉。还有发热量非常大,所以被intel放弃。

网友:
基本参数
内存类型 RDRAM
内存容量 84
工作频率(MHz) 800MHz
接口类型 184Pin
技术参数
电压(V) 2.5
已经停产了

网友:
高级东西,放淘宝上面还是有人要的

网友:
这是RAMBUS内存,需要成对使用的

网友:
在当时是很高级,只不过价格太高不能成大局了,

网友:
上面那个条子我现在还有4条呢,共256M。谁要留言给我。

网友:
RAMBUS,呵呵,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这内存现在还有人在用的,不过很少

网友:
这种内存使用的时候,特热。感觉用这种内存的机子不怎么稳定。我碰到过三台,,两台坏硬盘,另一台就是会莫明奇妙死机。要把电源线拔了重新插上才能开机。

网友:
店里还有使用这样内存的主机 都是联想的    CPU  是423接口的
稳定速度还快

网友:
上边内存我有两个128的一个256的谁要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这种内存,太落后了,这种内存拿来收藏其实也不错的。

网友:
我的海尔主机上就用这内存条哦,两条加起来才128M呢。

网友:
见过..MSI462板子也有这东东...很少见的!

网友:
我手里好几条,但是都没用,以前觉得没见过好玩,现在就是费品,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条子现在就用这电脑上网

网友:
RAMBUS总共卖了不到半年就消失了,要成对使用,而且不插内存的插槽必须要插适配器才能使用,当年RAMBUS在和DDR的竞争中因为价格高昂,性能略优而败走麦城

网友:
现在DDR的天下  期待着RAMBUS吸取教训(别卖的那么贵)东山再起

网友:
这样的内存条我还有4条 128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