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接口不认

楼主(2009-11-18):
本人修到一片775针的主板是TCL品牌机的主板。华硕的。南桥SIS964。上键盘鼠标都不认,也不能进入CMOS。接口电路的供电正常。键盘鼠标的数据时钟对地阻值也正常。上拉排阻272也正常。跑数据时钟接口电路。线路直进南桥。吹掉了键盘接口后的排容也不行。真是的。是否南桥坏了。。。就没有刷新BIOS了。是战点亮正常就是不认键盘鼠标。真郁闷。。。

网友:
吹南桥试试 重新植株 或者换个

网友:
为什么,吹掉COM口芯片

网友:
焊桥试试,不行换IO

网友:
我有个客户的主板也这样!是华硕的754针的!我用:USB转PS/2线解决了!!

网友:
换换io芯片试一试

网友:
先用USB的转换器试试,如果也不能用那就是南桥的问题,如果能用那就还是PS/2这部分的问题,我遇到很多接口本身坏的

网友:
BIOS程序中有一个支持键鼠中断访问程序,如果BIOS程序损坏,将会导致键鼠接口无法使用。

网友:
老大们。我已修好。谢谢大家的发言。我做下了IO。又换了PS2的座子。就行了。呵呵好了。谢谢了。

网友:
换个usb的看行不行

网友:
键鼠接口损坏 不用换io

网友:
修这个问题,先杳供电5V  后换排容 电感 472  PS座 IO  。最好修的就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