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PE-A 一进BIOS 就重起

楼主(2009-11-18):
开提示 “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按F1就重起了。我最以为是BIOS坏了我重刷了还是一样,I/O我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换电池,查CMOS电路

网友:
CMOS校验出错,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跳线有没有跳错

网友:
换个32.768的晶振试一下。

网友:
我认为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以上方法多试过还是一样,不会又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