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9-11-18):
我的笔记本装不进系统是什么原因?分区也分过了!系统盘也换了好几张了!慢装快装都不行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刚买才半年啊
,不可能硬盘坏了吧!是DELL的E5400,请大家帮忙啊,软件比硬件有时还复杂啊!分过区后就可以进PE了,只能进PE,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用的是纯净版的系统!才进去PE的!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为好。。

网友:
到网上下一个带原生SATA驱动的系统盘试一下,很多系统安装盘不带原生SATA驱动,造成克隆后从启蓝屏

网友:
装不进系统,不见得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造成的,用原版的试试

网友:
你要在BIOS里改一个选项、也就是串口硬盘的一个选项、改了就可以了、要不你怎么装都不行。如果

网友:
装vistar就不用改

网友:
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之类的。。。???

网友:
楼主可以具体看一下论坛,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在看看你光驱是否可以读盘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还有就是南桥挂啦

网友:
系统有问题,光盘质量好吗?还有BIOS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我好像碰到过内存不好,装系统装不了的,

网友:
看一下硬盘模式是IDE还是别的.

网友:
应该是品版机的系统备份和保护吧。

网友:
dell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有隐藏分区的,在PE下用ADDS可以看出分区结构,如果用ghost盘子装,因为第一分区是50多M的dell的一个维护平台,也是主分区,自动ghost肯定失败。用安装盘也是如此,必须选50M主分区后面那个或者直接干掉那个分区把它合并到C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