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不触发

楼主(2009-11-18):
接电源待机正常,为0.03  拆机测3V  5V均已经有输出。测开关上的pwr_sw有高电平,按下开关有电压的跳变,查PWR—SW#经过一个Q3501场管和一个三脚二极管D3501送到门电路U3501的5脚,由6脚输出转变为pm pwrbtn进入门电路9脚,由8脚输出经过一个二极管D3507到达南桥,
测量按开关时D3507的正极有一个电压的跳变,说明从开关到南桥的这一路电路正常,开机信号已经送到南桥。这时再用试波器量了一下南桥的晶振波形为32M左右,但是波形不稳定有跳变,以为是晶振有故障,试换了一个32.768的晶振后故障依旧,把可调电源拔下,COMS电池取下测晶振的两端阻值为700左右,应该正常。装上COMS电池再量晶振两端的波形只有2--3M,有点纳闷,后经咪咪虎和无边版主的指点查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恍然大悟。COMS电池的电没有正常送到南桥,南桥工作不正常波形一定不会正常,后查COMS电池的电压到电阻R2301的上端为2.8V,而经过电阻就为0.8了,量R2301正常,剔除C2301电压还是0.8 进一步断定为南桥损坏,发了一个南桥换上以后机器正常。呵呵,新手发贴写的有点乱,请各位谅解。 最后送上整个图纸

网友:
今天也修了台CMOS电路问题,VCCRTC没有,引起开机掉电的故障。

网友:
看来下次遇到 就直接做南桥了

网友:
笔记本追线比较难,支持楼主,为人民省线省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要去买一个去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不对了。那是COMS复位电压没有了。不是COMS供电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