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为何?

楼主(2009-11-18):
本人今天修到一片A ope 主板。NB 845PE 。SB 82801BA。上C1.7的U。就是一上内存就C1换几条内存都不行。上了内存假负载测量上面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为何不跑内存。还需要刷新BIOS吗。这和北桥有关吗?

网友:
2楼基本讲完了,我补充一点,我遇到时过一个主机显C1故障,最后查是CPU有一断针,如果是座子不良,同理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主板

网友:
加焊U座 换IO看看

网友:
你所测的供电有哪些?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还有这情况啊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下。内存的基准电压没有。第92脚的。回来试试。。呵。

网友:
南桥COMS电路,晶振坏,也有不过C1。

网友:
先听一下有没有报警声,有在北桥那边,没有南桥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