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不通电。急求助。

楼主(2009-11-18):
又来了。R61集成显卡的板子。不通电。没有进过水的。
3.3 5 1.8都没有输出电压。
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大侠们给点意见。板上的各个测试点。-
显卡

网友:
虽然是R61 但还是继承了IBM的经典电路结构,怎么修T40的 就怎么修R61 还按原来的思路走,大致方向不错就能找到问题! 不通电 就先查 BD 的供电 !

网友:
先看下保护隔离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搞张图纸看看啊

网友:
先查下公共点的供电和3v、5v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要是没满足,就找个图纸找上级电路查看下是否有故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