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1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18):
分析:此机器用AC开机没有问题,用AC和电池一起开机也没有问题,当用AC开机后,在把电池装上,再把AC去掉,电池也能待机。开来问题还是还在电池的开机电路上,折腾了很久,队长图纸在板子上一点一点的测,终于让我发现问题了,就是用电池开机的时候1631的22有瞬间的高电平,然后马上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在开机的瞬间3v 5v,是有的,找到Q35和U123实测看是谁把他给拉低了。Q35是温度保护时才起到作用,他的控制信号HW_SHUT此时没有变化。Q35排除。U123是个或们电路,顺着这个信号最后找到U130,他在电池工作的情况下没有持续的输出高电平,而这由他的控制信号RTC_WK#,而这个信号又是南桥发出,为了偷懒,我把U130给去了,直接把U130的4脚和5脚短接。这时在用电池开机,不掉电了,成功登陆到系统

在传个电池开机瞬间1631的SHDN#的产出图

在传个电池开机后1631的SHDN#的保持图

其他

网友:
该下班了,都不想回去呀,宿舍太冷了。

网友:
难道我的这个帖子没有用吗,怎么没有人关注呀,看来坛友们都是深藏不露呀,对这些老机器不屑一顾呀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可以列为精华,虽然机型老了点,但是可以当教材。

网友:
确实是好贴,收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单独电池的情况下如果RTC_WK#信号不正常的情况就会造成瞬间的S5#了,如果你不信可以试试了,我这个机器就是他不正常才做的此案例

网友:
看了下此贴,有点疑问,SHDN信号被拉低了,22脚V+电压来自于DCBATOUT,就是用电池的话,也是有

DCBATOUT的呀,DCBATOUT瞬间没有的和1631有什么关系,请指教?!

用电池开机时22脚的电压,当时实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