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复位灯常亮的检修

楼主(2009-11-18):
开始拿来看了下这个板子以前被人修理过。一个PCI插槽附近的MOS管被换过。插上诊断卡显示有时显示00和C1,复位灯常亮。测量被换过的MOS管,3.6V 3.6V OV 直觉告诉我不对,吹下来测量一下,DS级短路。换上个好的,电压3.2V 1.5V 3.9V。估计是为北桥供电的管子。还是跑C1。复位灯还是亮。换上假负载测量CPU和内存对地电阻正常。最后仔细看了下有个GSF1的跳线帽好象有问题,没有跳到AUTO。的1和2脚。我放的是P4 SY2.0的CPU。跳过去就开始跑码。很高兴,以为好了。但是再次开启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停的自动启动。测量北桥的供电突然没有了,仔细想了想应该是电源问题,查看供电部分,好几个1500UF的电容被换过,估计是和这个有关系,换掉,OK。

网友:
说一句,复位灯常亮时的代码没乱码,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是我第二次修好板。经验不是很多,我没有去修复位电压这样查过来。应该没有走弯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