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gl-vm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p4bgl-vm主板,很奇怪的问题,第一次触发,没反应,第二次触发能触发了,但卡C0半分钟才能跑过,有时还跑不过,第三次再触发就可以顺利的跑过C0知道4E开机。断电,过一会再触发的时候又重复这种情况,请问这种问题应该从何下手?

网友:
南桥旁的晶振看又没有问题,再就是BIOS

网友:
晶振没问题,BIOS也刷过了

网友:
看看NB有没有虚焊,压下桥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先看看开机电路吧,。。。

网友:
刚才换了晶振没有用,然后加焊了南桥,现在在测试中,我一直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应没有问题,北桥U座问题大。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电压不正常

网友:
加焊南桥,更换晶振,谐振电容后已经能正常开机了,但是开机就进BIOS设置,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sae check the syste,提示出这些英文,不进系统,请问改如何解决

网友:
前面有帖子说了,是跳线的问题,好像是什么chassis 跳线,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把板上的chassis跳线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最后把chassis跳线插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