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 联想F40不开机(不装硬盘 光驱可以开机)

楼主(2009-11-18):
今天一朋友介绍的客户拿来了一台联想的F40: 故障是上电不开机,但是把硬盘和光驱拆下 可以开机。应该是硬盘和光驱的供电的+5vs故障,经过检查发现+5valw转+5vs的U27(SI4800)D和S极软击穿,造成机器一上电硬盘光驱就有+5vs 工作电压.开机时+5vs负载加大导致+5vs压降4.5v .就造成机器开机不工作。
更换了U27(SI4800)故障解决。
小弟是新手还请各位老师傅指点。

网友:
找个5V非硬盘,光驱VCC脚上,不知如何

网友:
恩,涨经验了。。
我也是新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检查发现+5valw转+5vs的U27(SI4800)D和S极软击穿

问下,当都接上,开机时U27的电压在瞬间被拉到4.5V吗,说说你的测试方法

网友:
像这样毛病应该毛病 都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