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硬盘提示NONE BOOTABLE-DISK 80 典型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18):
接修别人修过的电脑,要求重做系统。开机,硬盘无法引导,提示  NONE  BOOTABLE-DISK  80
      1、  尝试恢复主引导记录,故障依旧。
    2、无法进入PQ。
    3、用DM分区重启后查看原分区表没变。
    4、用DG分区后,重启,查看分区表仍没变。
    5、用FDISK查看分区表,却无法显示。
    6、用PE进入系统,仍可看到原来各分区的文件。
   怀疑别人重做系统时分区格式化时曾经出现误操作,导致硬盘死锁保护。于是尝试用人们少用的SPFDISK工具对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故障排除,可以顺利安装操作系统。
   体会:当用一种磁盘工具对磁盘进行分区格式化出现误操作时,再用该工具,就会出现报错。应改用另外一种分区格式化工具才行。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下个SPFDISK玩玩

网友:
你的这个硬盘是不是以前装过还原卡之类的东西

网友:
如果不要原数据,那做一个低格也可以的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个,从新低格都不行。。

网友:
这工具没用过 得尝试下

网友:
低格不行的是硬盘写头坏了,没的修。

网友:
..楼主,玩三星的硬盘没有?
  无论是我用hd-4也好,dm    pq也好,无法改变硬盘的分区。

最后,mhdd29   。。。。   erase!!!!!

   最后进PE还是原来四个分区。   最后直接砸了、

网友:
这种情况
直接MHDD ERASE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11-09-23):
用mhdd的erase最好,跑一下数就ok.也可以用dm里的写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