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DDR400的内存,原故障是第三颗粒出错,加焊后出现RST全红,重新加焊后还是这样,于是一颗一颗的拆完了颗粒,拆完后出现开机检测不到此条的情况,单独插这根内存报E0错误,而之前全红的时候报AF错误,这种情况是不是SPD芯片的问题?检测平台,865GV主板+128M引导母条+64MAGP显卡

网友:
从焊工方面着手检查。

网友:
贝版,颗粒已经拆完了,还是显示E0啊,焊盘也清理过了,金手指也擦了!

网友:
换个SPD( 这个简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