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决:开机时引导不了系统

楼主(2009-11-19):
开机时正要引导系统,显示系统列表时,显示 A DISK ERROR,按那三个键重启,每天重启十来遍才能启动,启动后系统还不正常,桌面上就会跟刚做完系统一样显示,只有回收站,还得再调,有时装的软件也打不开,还得再重启一次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恢复过系统,恢复过bios,换过硬盘线。

网友:
启动后系统还不正常,桌面上就会跟刚做完系统一样显示??
1.看看有没有装还原卡,或是装了什么还原软件。
2.换个硬盘试试
3.换个电源试试
4.修主板

网友:
没装还原的东东,跟温度有关系吗?还是温度低,电源拉不带?

网友:
提示磁盘出错,建议换的硬盘再安装XP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试试替换法。或者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检查过硬盘了吗?还是用排除法检测快

网友:
硬盘问题,更换硬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先扫描硬盘。

网友:
A DISK ERROR显示这样一句话,好像是认不到可以引导的设置,每天重启十来遍才能启动,估计是重起后偶尔认到硬盘了才可以引导吧,照你这么说,百分之九十是硬盘坏了,硬盘有没有异响之类的,然后出现那句A DISK ERROR的时候,硬盘没有有在转动,如果没有,你所硬盘上的电路板拿下来,然后用橡皮在接触头那个地方擦几下,然后再装上去试一下,有没有效果,这是个人的一些经验。

网友:
应该是硬盘,扫描或格盘再装系统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先用MHDD过一遍吧

网友:
你可以试下,FDISK /MBR  从写下引导试下!
或者直接用LFORMAT 低格硬盘。记得先把数据拷出来!

网友(2010-01-04):
硬盘问题多,把硬盘安在其他主机上看看可否正常,如资料不重要的话,再用MHDD扫下硬盘,DM分区,装系统,试下

网友(2010-06-27):
全盘格式化 换数据线    换系统盘

网友:
第一,换个硬盘试试
第二,应该是硬件配置文件丢失

网友:
问题八成出在硬盘和BIOS上!

网友(2011-04-08):
这个一般都是硬盘的分区表,当然也不排出主板的硬盘接口哟,还有就是内存。这几样是我以前遇见过的

网友:
扫描硬盘试试,不行在换个试试,要不就拆机看看硬盘接口。。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0磁道坏道可能性大

网友:
用MHDD扫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