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61T进PE死机求助

楼主(2009-11-19):
现在有手上有台Z61T的机子,以前是开机读内存就掉电保护拉,把北桥换了之后,可以开机拉,不过进不了系统,在BIOS里可以认到硬盘,但是在GHOST里就认不到硬盘拉,进PE,在XP的滚动条那里就死机拉,现在搞的我头都大了,还是搞不好,望各位工程师指教

网友:
内存部分有问题

网友:
我建义楼主换南桥试下,我怀疑南桥中断电路不良。

网友:
GHOST在 PE 下认不到 是光盘里没有串口驱动  用比较新的 VISTA   GHOST 盘 就能看到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