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哥哥们下列问题

楼主(2009-11-19):
求救DDR1代内存的引脚图

网友:
下图为DDR1代的引脚图,图1为信号图,图2为供电图。

网友:
你看主板的就可以了,内存芯片型号不一样,看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
不同厂商的颗粒引脚也不一样,

网友:
你看主板走线好了,不同厂商的颗粒引脚也不一样